KDS平衡仪 前后无反应 ,有大侠知道吗?固郎小邱请进。

楼主(2011-06-22):
kds 平衡仪,按说明连接好线,平衡仪、
陀螺仪
感度线没有接,用电脑设置。
1、操作
遥控器
,所有功能正常。
2、左右倾斜机身,斜盘有相应的相反方向动作。
可是,问题出现了。前后倾斜机身,斜盘一动不动,怪哉。用遥控试试,一点问题没有。
有哪位大侠,能赐教啊??!!固朗老大,请支招吧。

网友A:
 你确信在平衡模式下,升降无自动补偿?尝试增大平衡感度试试看!再无反应就是升降的传感器有问题了,换吧,才20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