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舵面来制作Y3吗?

楼主(2011-06-22):
有人试过用舵面来制作Y3吗?也就是说舵机不控制电机,而是用一个类似固定翼方向舵的舵面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试过用舵面来制作Y3吗?也就是说舵机不控制电机,而是用一个类似固定翼方向舵的舵面来控制。

网友:
LZ上個完整圖片看看

网友:
其他和Y3一样的~

网友:
这样设计我看行,反正都是抵消反扭,期待楼主试飞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样,谢谢各位。这是用原来固定翼的电机做的,2个2208KV2600    5030*3正反桨    1个2208KV1800    7035或7060桨,看情况装那个,估计是7035 反扭力会小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