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牌的1.4m塞斯纳182比较好啊?

楼主(2011-06-22):
我一直飞450直升机,突然对固定翼感兴趣,啥牌子的1.4M EPO塞斯纳182比较好啊?我手里有FUTABA 6EX HP遥控器,11.1V 2200MAH电池,MG90S舵机,还需要配啥样的电机和电调啊?这玩意是不是比直升机好飞?

网友:
md的就算了吧,先不说没有1.4的,再说现在都涨价成130多了,还不如加多几十上eps的1.4大赛,做工什么的比md的好n多。

网友:
呵呵, 刚买了一架新版MD小赛,138差不多140吧. 看上去和别人贴出来的商品机做工是相差很多.设计上也有很多问题,拉杆没导管,磨在泡沫上叽叽响,尾翼拉片安装设计牢固不够,没有穿过泡沫反面再用挡片锁住.昨天地上当跑车练练,居然方向舵的拉片脱下来了. 电调闷在肚子里夏天很容易烧了.起落架固定的地方用两片三夹板.感觉好难看.  没上过天,不知道牢度如何.不过第一架新机迟早是摔烂的,也不去管它了.

网友:
啥牌的1.4m塞斯纳182比较好啊

楼主上TB搜好了:EPS的漂亮但机体比较脆弱、EPO的也象真但较耐摔、
EPP的不象真但最耐摔(看不到有EPP大赛,只有3D机)。

建议选EPO 1.4大赛,空机连贴纸约300元左右。
EPO 1.5大赛连夜航灯的约400元。
按需要配电机、三叶桨(多买5只备用)、50A电调(当30A用)和4只舵机。
工具要鼻涕胶、纤维胶卷、热枪胶。
零件要Y线1条、舵机廷长线两条、六孔大舵角10套+金属调节头4只+胶电机座5只备用。
(数元一只的胶座比铝座好,摔机时只断座、桨和头盖,保护了机头和电机,头盖可修补)

很易装。装好后先在主翼前沿贴上纤维胶卷作保护即可。此机浮力很大,耐风,升降容易。
祝爽飞。香港陈伯

网友A:
刚买了一架新版MD小赛

覆板凳:
我装过此机。拉杆可用吸管套上,转向导片下方要加两口自攻缧丝再上电热胶补强。
电调放机肚原放锂电的地方。锂电装机身内穿入机头位置用双面胶贴,这CG位最好。
没有舵机安装座,用电热胶固定好了。副翼舵角可改位向外约3cm侧向安装力度会较好。
主翼安装不够牢,在机身插入两枝木筷剪短加橡皮圈扣X位就可放心了。
用11.1V 2200mah 25C 锂电来飞最有劲和抗风,很爽的。
此140元的EPO小赛很耐摔的,值了。祝爽飞。
香港陈伯

网友:
回陈伯,谢谢您老了. 大部份问题我已经想办法解决了,拉杆套管我用以前摔烂油机上的拿来用了.转向轮这里我剪了截硅胶管套在钢管弹簧这,上面再套了颗钮扣(自已钻个了洞),这样抵住下面那块三夹板应该可以吸收降落时那个弹簧圈圈的冲击力.主翼我倒没想过它够不够牢,有那根加强炭杆了,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吧. 那个尾翼拉片没按装座最头痛了,幸好昨天只在地面跑跑把问题暴露了.要是上了天,这个拉片脱出来,那真玩完了.  电池电调我到手就把他们换了位置,电调还加了散热片.这飞机毕竟是手工作品,细节做工方面很多地方不如成品机. 反正这架准备好炸烂了,炸完换油机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覆板凳:
我装过此机。拉杆可用吸管套上,转向导片下方要加两口自攻缧丝再上电热胶补强。
电调放机肚原放锂电的地方。锂电装机身内穿入机头位置用双面胶贴,这CG位最好。
没有舵机安装座,用电热胶固定好了。副翼 ...

呵呵,MD新出的塞斯纳182不是EPO,是EPS的。

网友:
要买就买1.5米这个吧!!好飞...但是不能要原厂马达!!翼展1.56米!!空机买的时候是360元买的,同时买了两架....
这个视频用的是郎宇2216KV880  12*6桨  动力绝对不够...最好还是选择银燕2815KV920  同样的12*6桨  包你爽   这机最好不要开襟翼...降落的时候稍带点油门

网友:
主和我一样的,玩450电直,用FUTABA 6EX HP的控,后来又想玩固定翼,我有50级油动玻璃钢机身1.65M翼展的塞斯纳和全轻木1M翼展的油电两用(目前用电动)塞斯纳各一架,不过都没上过天,感觉固定翼很难飞,也怕炸机,都成静态的了。

网友:
瑞克斯的不错,做工很精细,设计很合理,可惜我的炸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建议别买这个1.5大塞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