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K,如何区分韩版好德版,谢谢

楼主(2011-06-22):
淘宝买了一块KK,卖家说是韩版,但我看ygl611的调机教程感觉又是德版的,请教KK,如何区分韩版好德版,谢谢

网友:
韩版、德版都一样,用的单片机型号不一样,飞行差别不大

网友A:
调感度的方向不同

这个一调即知咯。德版一般顺时针到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调即知咯。德版一般顺时针到0

网友:
德版板子上是顺时针值最小,韩版相反

网友:
都说的没错

楼主:
试了一下,我的是韩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