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电动定速模式下cgy750尾巴不听话之困惑

楼主(2011-06-22):
2012.1月更新
时隔半年,终于完全解决!

关键点就是把凤凰电调的bec电压从6V降到5.5V!

估计大动作时bec电压下降比较大,造成舵机无力。。
================================
话说本人之前有一台sport,装的是gy520陀螺,用mega电调开定速飞,尾巴基本正常,就是在暴力停顿动作时会小抽几下,关掉定速的话一切正常。

而后有入过一台logo600se,用v8 5.0+jive电调,定速模式4, 花牌电池,会出现与sport一模一样的停顿抖尾状况

最近又搞了一台pro,装cgy750+凤凰电调,开定速,做小动作时基本正常,但一做稍大负荷动作,比如侧拍,上下大幅抽插,尾巴就会突然甩走,最高幅度达90度之多,看下转速曲线不是太直,有波浪

之后尝试换回mega电调,发现摆尾幅度更厉害,得出结论mega的定速效果不如凤凰

最后关掉定速试飞,尾巴无与伦比的听话

猜测cg750对定速的补转极其敏感

实在舍不得定速的暴力手感,请教有无参数设置方面的解决方案?

本人目前配置:  ds95,8910A+,天蝎2221 2010kv, 花牌20c 6s

网友:
配置好啊。。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豪华配置

网友:
有没有尝试cgy750的定速?

网友:
我的750在700N上开了定速 效果很好  在700E上没有用750定速 直接用的凤凰电调定速 也不错

网友A:
楼主 定速磁铁装在哪里? 如何设置的?  750上的定速补偿 设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定速磁铁装在哪里? 如何设置的?  750上的定速补偿 设置了没有?

我是450啊!!! 用电调定速。。

网友B:
两个控制器同时对一个控制量进行控制,而之间又没有通讯,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假设转速掉了,电调发现转速掉了,准备给予一定的加力将其补回,可是陀螺仪这时候也自作聪明,准备给螺距一个变化来修正,结果可能是“矫枉过正”。

如果两个控制器的控制周期接近,这个问题就会很严重,如果控制周期差数倍乃至更多,这个问题就会偶发,可能MEGA和凤凰的控制周期不同,因此和CG搭配的效果也不同。

我觉得取消CG的转速补偿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控制器同时对一个控制量进行控制,而之间又没有通讯,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假设转速掉了,电调发现转速掉了,准备给予一定的加力将其补回,可是陀螺仪这时候也自作聪明,准备给螺距一个变化来修正,结果可 ...

高手,感觉就是这样

网友C:
小弟pro450 ds95 9257 v8 koby55 3s鸭电机 全鸭厂零件
经常射桨,买10副桨基本上射掉6副,劝楼主不要用6s
总距超过12度,大动作会跑尾,和你一样。现在用10-1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pro450 ds95 9257 v8 koby55 3s鸭电机 全鸭厂零件
经常射桨,买10副桨基本上射掉6副,劝楼主不要用6s
总距超过12度,大动作会跑尾,和你一样。现在用10-11度。

看来尽量避免掉转是一个有效方向。。不过连koby都定不住其他就不要说了~

网友:
我觉得 到这个地步

应该进 CGY750的专家设置模式菜单
对锁尾陀螺的 多达 22项的参数进行 适应性的优化和细调整
而不是简单设置下感度就完了

里面很多自控算法补偿值的细微调整
应该可以解决定速和电调补偿之间的矛盾

网友:
我觉得 重点 调整下
第 15 项

第 16 项

第 19 项

第 20 项

第 21 项

网友:
期待楼主 实测下 调整这些参数带来的效果

偶也是MEGA定速+CGY750  不过水平有限 所以尚未凸显这些问题

网友D:
LZ有兴趣看这个帖吧,CGY750一样可以电机定速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295456
电调定速引起的扭矩变化不能通知陀螺仪,因此大动作时会引起尾巴抽动
这就是三轴控制器内定速器的优势了,摇杆的动作变化可以通知定速器,而定速器也可以把扭矩的变化通知尾舵
因此但论定速,V8、cgy750等的也必定比电调内置的优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有兴趣看这个帖吧,CGY750一样可以电机定速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295456
电调定速引起的扭矩变化不能通知陀螺仪,因此大动作时会引起尾巴抽动
这就是三轴控制器内定速器的优势了,摇杆的 ...

CGY的定速和Vbar的定速不一样,
Vbar的定速是连接在三相输出线上,CGY是通过安装在大齿盘上的磁铁定速,跟油机一个道理
CGY定速油机没得说,很好,定速电机一般,因为反映慢半牌,鬼子们已经有众多人测试了

网友:
LZ, 定速的前提是要有强大的动力做保障的,好电调只能帮你把转速的波动减小,更稳定

虽然是6S的电池,但是20C的电池大动作下压降会比较大的,转速下来自然就锁不住了

45C 65C的电池不是很多人说的,用不到那么大的电流,用不着之类。大负载的时候,差别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GY的定速和Vbar的定速不一样,
Vbar的定速是连接在三相输出线上,CGY是通过安装在大齿盘上的磁铁定速,跟油机一个道理
CGY定速油机没得说,很好,定速电机一般,因为反映慢半牌,鬼子们已经有众多人测试了

Vbar要通过phase sensor才能连到电调输出线上,CGY750同样可以的(但因为phase sensor要乘以磁极对数,cgy750的ratio只支持到30,可能不够用要通过ripple counter解决)
Vbar和CGY750电机定速都可以通过贴磁铁,用传统感应器的
兄弟说CGY750定速电机一般,因为反映慢半拍,不能怪CGY750,只能怪电调的油门反映是否足够快没有延时,这个具体可以参考支持Vbar定速的电调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今晚细调一下expert模式

楼主:
我也猜想用cgy750定速效果会更好,待我仔细研究透设置方法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猜想用cgy750定速效果会更好,待我仔细研究透设置方法再上~

不知道,前輩試的如何了 ~~

网友:
定速-------------新名词!   新手关注下

网友:
不知道有新的进展了吗?

楼主(2012-01-13):
时隔半年,终于完全解决!

关键点就是把凤凰电调的bec电压从6V降到5.5V!

估计大动作时bec电压下降比较大,造成舵机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