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天行者首飞失败

楼主(2011-06-22):
还好没装上GOPRO 先装了个200克同等重量的物品上去,用的3S2200 20C的锂电,手一抛就下来了动力明显不足
换了个3S2200 25C的电池,动力提高了很多,但飞出去还是很慢,升空后飞机老是向右转弯,向左打舵修真没有效果,最后还是下来。下来检查了一遍,副翼舵机没有问题啊,不知道咋回事!! 难道天行者要配5000毫安的电池?

网友:
还是调试的问题!

网友:
我的天行者是用方向舵控制方向的,没开副翼,我在试飞时用2200MA电池两块并联,载重750G沙很容易起飞啊,不过最终还是炸了 你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2002&highlight=

网友:
拉力线不对?

网友:
关电池容量屁事

网友:
动力是不是足够,跟使用5000mA还是1000mA的电池没有关系,跟20C和25C关系也不大,关键是电机和桨的搭配

楼主:
拉力线怎么调准呢,那我用多大的电池比较合理,目前只装载个GOPRO。速度慢了,又是后推副翼效果不明显,是不是我的方向舵再作怪,

网友:
你用什么电机?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用的3714 KV920的电机吧,空载起飞的啊

网友:
检查桨的方向,重心~

网友:
检查你的电池寿命和充电情况 还有 每片电芯的电压情况

……
唉 不是我说 你们很多人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高清怎么敢上这么大飞机的……掉下来要中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3714 KV920的电机吧,空载起飞的啊

什么桨?

网友:
3714 KV920  上你能上的最大的桨
别上小螺旋桨

网友:
920KV要上 4S 要不怎么会有力气呢  呵呵 还是搭配不对
如果你要上3 S  我告诉你个方法 用 狼鱼2212都可以飞 1400KV的  9X5。5 螺旋桨 千万别用漏野桨     一般情况下是用 2216  1250KV

网友:
建议以下检查:
1.飞机重心位置(机翼前缘后1/3)
2.飞机左右翼重量平衡(最好不要超过10g)
3.飞机飞行重量(不能太轻,至少要达到厂家规定的1300g,否则发飘)
4. 电机推力线是否歪斜
5. 机翼及水平尾翼安装角度以及是否有扭曲变形
……想不出来了

网友:
就是重心不对啊, 不是在1/3上 头轻了

网友:
桨装反了

网友:
920KV,不用4S电,你就是上40C也白搭,电池和电机不匹配!!

网友:
不用怕,摔出来的都是经验值啊。。。

网友A:
机翼及水平尾翼安装角度以及是否有扭曲变形
这点最重要!我的试飞时老向左偏,后来从机机屁股后面往前看,主翼与尾翼不平行,水平尾翼有一边被钢丝条拉得太紧,变形了,后来调整好,飞得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