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载重的四轴配置

楼主(2011-06-22):
准备玩,玩过450,汽油固定翼,现在准备入四轴,多多指点啊

网友:
要多少KG?

网友:
LS你的头像 太~~~~~~~~内个啥了~~~~~~~~~~~~~

网友:
我的等级到了 我也换个帅气的头像!!别以为只有你们有

网友A:
我的四轴用了四个新西达2820,理论最大拉力可以到8Kg的,但是只飞过3Kg的。

楼主:
是不是载重大和小只与电机和电调有关,其他电子设备基本通用,不大明白,还望高手解答

网友B:
四轴最大起飞重量  不等于   单个电机拉力乘以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轴最大起飞重量  不等于   单个电机拉力乘以4 [/q
那应该怎样算才对啊?

网友:
单个电机最大拉力乘以4 乘以0. 5

网友(2011-12-31):
四轴最大起飞重量  不等于   单个电机拉力乘以4 [/q
那应该怎样算才对

网友:
四轴最大起飞重量=每个电机最大起飞重量X0.3X4
系数大概就是0.3-0.4左右,不知道原因,这个是实践得出来的大概结果。

网友(2012-10-01):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轴用了四个新西达2820,理论最大拉力可以到8Kg的,但是只飞过3Kg的。

你的续航能力多久啊,什么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