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新手请教

楼主(2011-06-22):
想把超越800重新涂装下请问需要怎么做,直接买自喷漆喷吗?

网友A:
办法一:去修车店,烤漆,谈得拢的话100块搞定;
办法二:买自喷漆,自己弄,失败几率30%
办法三:用作静态模型的气泵喷笔自己干,失败几率20%

网友B:
重新涂装,首先要把旧漆铲掉,用腻子批平和沙皮打磨,满意了线性后可以喷漆,简单地用罐头漆,要求质量的话就要用汽车漆和环氧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