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11-06-22):
船控用FS-GT2,自改3S电(见图),满电约3天或一星期玩一次,这样的周期会不会引起
电池
大肚吗?

网友A:
不会的,不要过放,基本500个循环可以用

网友B:
一般没啥事 不要超一个星期

网友C:
充满没用或是用完了后都要用锂电的储存模式把每片电芯的电压充到3.75-3.85V保存,这样锂电的寿命才会长。

网友D:
我玩完的電通常會充到3.88v到下次再玩時就充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