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斗胆问个履带车转向问题

楼主(2011-06-23):
一个模型坦克车,要同时实现差速转向、切边转向、中心转向,可能不?应该可以的。
请坛友们帮我计算下,需要几个通道啊!!!
这些通道怎么应用,请解释,谢谢!

网友:
你说的这些功能 需要两个通道

网友:
LS说的对。双流2电机的话也是2通道足矣,普通的2电机混控的也是2通道就可以

网友:
沙发和藤椅说的对!

网友:
有能力还是做双流

网友:
LZ的网名比较有意思

网友:
其实双马达齿轮箱就很不错,为啥要搞双流呢

网友A:
双流更接近于真实坦克的形态   有能力就搞  没能力的话 双电机  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流更接近于真实坦克的形态   有能力就搞  没能力的话 双电机  也是可以的

你的双流,直行和转向他们之间的减速比各是多少,相差大不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其实从手的动作上看,用方向盘的二战喵和喵2适合用双流,双手摩托把的M1的话还是双减速电机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从手的动作上看,用方向盘的二战喵和喵2适合用双流,双手摩托把的M1的话还是双减速电机的合适……

双手摩托把的也是双流。英法系传统。

双杆的苏系、早期美系(M4)适合双减速电机。

楼主:
这些通道怎么应用,请解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手感啦~

网友:
比例控控制电调控制两个电机正反转

网友:
那前进和后退是不是要两个通道同时推?

网友:
标题

有混控功能,就可以推一个摇杆2个通道都按照摇杆的位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