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问题

楼主(2011-06-23):
rt,开控,接电,对上频后尾
舵机
不能动,
陀螺仪
也没工作,需要把
电池
断开再从新接下,才有反应,控用的华科尔2801,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接收机问题

楼主:
标题
原帖由
lijing2321
于 2011-6-23 08:00 发表
接收机问题
感觉不像,因为除了陀螺仪和尾舵其他都正常,而且在不关控的情况下从新插电后就恢复正常

网友B:
玩鸡容易调机难

网友C:
对频完之后最好还是关机重新开一次

网友D:
华科尔的控垃圾中的战斗机。
帮模友调机,接收经常对不上码。

楼主:
已解决,原来需要设定成固定ID。以前都是random模式,随意对码的,看来华科尔控用3G的话必须要设成固定ID才行

网友E:
2801应该是先插电再开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