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脉冲发动机的同志看一下(资料不断更新中)

楼主(2011-06-23):
小弟在中 国航模老照片上经常见到脉冲发动机,现在老外也有一小部分喜欢脉喷。
但是为什么国内现在没见人用脉喷?脉喷固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和模型涡喷相比,它简单廉价,可以让更多人实现喷气飞行梦想。
在六七十年代中 国那么穷,还有脉喷航模,现在为什么几乎绝迹了?

网友:
气门阀片的消耗难以承受!

 启动也比较困难。

网友:
阀片的消耗相当厉害

网友:
不是有一种无阀门的脉冲发动机吗?

楼主:
同上,为什么不用无阀?无阀耗油大些,但是寿命长得多

网友:
阀片不是问题

这仅仅是我几十年前的认识,阀片不是问题,当时苏联喷气式舵机的阀片是不行,每次都要换阀片,而美国的(我们上海队有)就是要好的多,几乎不换。
我想关键是效率低,推重比小。
任何一样东西的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同样道理,它的消失也一定有它消失的原因。当然,随着技术进步,原来难以克服的问题解决了,老枝发新芽的事情也是很多的。

楼主:
我仔细对照过数据,我认为对于小型航模,脉喷比涡喷更有优势。
就拿3kg推力来说,阀片式脉喷推重比快到7了,耗油每分钟250ml左右吧,涡喷耗油低一些,但也不会太低,而且涡喷工作系统复杂,算上全重推重比还不如脉喷。所以脉喷在小体积下效率、推重比都较高。至于启动,涡喷好像也很复杂吧。
我在这方面是菜鸟,大家多指正

楼主:
百度百科上看到的
国外P-90脉冲发动机实验数据(供参考)   各参数如下     耗油 = 6.7 g/   f = 150 Hz   va = 258 m/s   F = 85 牛

楼主:
从这段视频看,脉冲发动机虽然容易熄火,但脉冲航模操作远远比涡喷简单,在熄火后能凭着超轻的重量缓慢滑翔着陆,显出不凡的安全性

楼主:
脉喷机超低空高速通场,效果不亚于涡喷航模
更正:前面写错了,这是双发有阀的

楼主:
虽然脉喷地面运转声音很难听,但飞起来有独特的呼啸声

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r3tuVzi7JI/无阀的推力也相当强大,把试车台都破坏了

网友:
脉喷的对油位要求很高,抬头或低头时容易熄火。

网友:
有趣的话题

        脉动式喷气发动机的主要优点是能够自己在业余条件下制作出来(主要技术是点焊和机加工)。还有,在表演场合,可以营造热烈场面,观众喜欢,感兴趣。再有,通过学习和研制,毕竟是造出了一台发动机,有成就感。这种航模专有的“心得”,也是从事航模活动的乐趣所在。至于推重比、阀片易损等方面的因素未必是主要的,这些都是相对的。它的主要缺点是安全上有担心的地方,万一操纵线……,万一……;地面设备较多、较重,例如启动压缩气瓶、启动电源等;燃油消耗量很大,推力为4公斤的发动机,)飞行10圈(操纵线长20米)约消耗350毫升汽油;单一工况,油门很敏感,基本上不可控,在供油压力稳定的前提下,推力大小一以贯之。以上这些先天条件,决定了脉动式喷气发动机的用场。这并不是说这种发动机不好,就像说钳子不能起到扳子的作用一样,任何事物都有局限性。据说,一些国家也在研究脉动式喷气发动机在军事上的新的运用。如果涉及像阀片易损、使用寿命、耗油量、工况可控等一系列瓶颈技术得到解决的话,老树开心芽、添新绿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在新技术面前,“咸带鱼”翻身也未必是神话——我是这样想。有缺点就存在改进的可能,有改进的可能就会有新的前景,这个前景会是什么样的呢?
    无论如何,安全问题是重中之重,贸然尝试不可取。

楼主:
顶楼上!的确要安全第一。
其实涡喷同样危险,最近国内还有模友的涡喷自燃。只是已经由厂家量产涡喷了,所以质量有保证。
现在脉喷大多是模友自制的,所以事故率高。如果国内厂家正规量产,提高质量,脉喷在航模上还是大有可为的。
另外,脉喷不易调速已是历史,美国不久前已经做出小型可调推力的脉喷了。
而且换个角度想,传统的脉喷虽然不可调速,但以前的两通道内燃机航模也不可调速,燃料用完就落下来了,不是照样飞的好好的吗?  再说现在可以用比例遥控给飞机装个减速板,在一定范围内控制速度。
脉喷的局限性也许让它无法用于特技飞机、像真机,但作为竞速机动力或者滑翔机助推器还是没问题的
欢迎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f773bb7b168884868762d668.html

看这篇论文,国人制造的翼展3.5米的脉冲模型滑翔机。这台发动机比较烂,但只要飞机性能好完全可以弥补发动机缺 陷。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从楼主的视频中看, 的确现今的脉冲发动机已经好过当年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而且,用压缩空气来启动非常方便!

网友:
看来楼主和各位的介绍和视频很有意思,那位老先生操纵喷气模型得心应手,留下很深的印象。事物总是在发展的,它的存在并得到发展应用,证明了脉喷有其发展的价值。

我是在59年接触脉喷的,当时河北队有一台老脉喷发动机。为了表演做了一架线操纵竞速模型。每次表演由我来操纵,方志诚手拿机头负责启动,另外还有一人用打气筒一下一下地打气,还有一人手摇磁电机。每次启动虽不是很快,但也不算困难。因为怕发动机喷管过热变形,启动后就迅速出手起飞。响声震耳欲聋,很刺激,很吸引观众。傍晚飞的时候可以看到喷管发红、后边拖着一尺多长的火焰,很是壮观。当时也不戴耳罩,不注意保护。

这台发动机大概是从前苏联来的。已经很陈旧,喷管上经常添加一些小铆钉。只有一个火花塞,老担心它坏了,单向阀(震动膜片)也不多,后来忘记是从哪里找到不锈钢片,自己剪制,也可以使用。

当时的脉喷,对供油要求较高,必须细心调整油位才能保证发动机连续工作。其原因也简单:混合气富油、贫油都不利于发动机工作,设计也是以竞速为目的,进气道截面较大,吸油能力低。如果针对无线电操纵特技飞行是否可以重新设计汽化器和尾喷管,让它能在比较宽的范围平稳工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估计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我想脉喷发动机的材料现在比较过去50多年,不会太困难,工艺也不复杂,制造成本低是一个大优点,但是巨大的噪音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缺点,只能到远离城市的机场去飞。

谢谢楼主提供了这麽多的视频资料!

楼主:
ls高手啊,飞过脉喷 见识了
我觉得遥控脉喷机能否装油泵和电点火系统,让它在空中自行启动?这样虽然重量大了点,但是再也不用怕熄火了,对地面人员配合要求也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