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600E PRO的斜纹大齿

楼主(2011-06-23):
其实我一直在想,像600pro大齿盘那样的斜齿轮有啥好处呢?

我感觉,如果亚拓要改进直齿大齿盘,应该换成人字齿啊。因为斜齿在传递动力时,除了在齿

轮切线方向有作用力,在轴向也有很大的作用力。在飞3d时,在电机那么大的扭力下,斜齿肯

定会造成大齿盘变形,那么大个大齿盘,肯定会造成大齿盘弯曲,大齿盘弯曲,中心座跟大齿

盘连接的螺丝就应该很难受,久而久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个人认为,600E PRO应该:1、保持直齿状态;2、升级为人字齿。

请机械达人解惑:直齿、斜齿、人齿。

网友:
LZ说地没错 斜齿虽然增加了受力面积 但是也增加了纵向受力 “人”字齿真的比斜齿要好 不懂为什么亚拓不用 我想不是加工技术问题 或许600E PRO的大齿够硬呢

网友:
600e都用上700Ef3c的齿轮了,够了
要说完美还是人字齿完美

网友A:
其实应该学习老狗的人字齿啊

网友:
 我的大齿都是炸掉的..从没有磨光的.

网友:
应该改成人字齿,或者就直齿轮

斜齿轮好处可能在于噪音小,传动扭矩大,但是轴向力确实不能克服,恐怕这也是为什么亚拓在单向轴承上面又加了个止推轴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应该学习老狗的人字齿啊

應該是學雪鐵龍的。。。

网友B:
没加止推吧,就是个普通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加止推吧,就是个普通轴承

是个普通的滚珠轴承,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相比直齿,斜齿强度大,震动小,噪音小,缺点,有轴向力

是个权衡问题

网友:
600e pro大桨转速2600,用人字齿必扫

网友C:
斜齿啮合平稳,噪音小,但会产生轴向分力,对安装精度要求低,但胜在容易加工生产。如果解决了轴向分力还是很不错的东西。
人字齿承载能力大,没有轴向分力,但对安装精度要求比较高,缺点是不容易加工生产,马达齿也难加工。
LOGO的转速不高,改用M1大齿后在间隙调整得当的情况下很少听说有扫齿的问题。而且有人飞2800rpm也没有扫齿。

楼主:
看来logo的人字齿质量还是更加过关啊,不会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斜齿啮合平稳,噪音小,但会产生轴向分力,对安装精度要求低,但胜在容易加工生产。如果解决了轴向分力还是很不错的东西。
人字齿承载能力大,没有轴向分力,但对安装精度要求比较高,缺点是不容易加工生产, ...

谁说人字齿不会扫齿,人字齿是最难搞一种齿轮,组装一个小环节没注意,打个idle绝对扫的一乾二净,转速越高扫的越快,去看看国外讨论有没有人扫,以前我飞老狗就扫了几次

国内的老狗600一推人射桨 扫齿,这是公开的秘密去問問他們,为什么没人贴出来?????拿人手短,不能说么!

网友:
斜齿虽然有轴向力,但是运用在直升机上影响不大,利大于弊,斜齿优点,传动效能与传动力高,因为斜齿减少了传统直齿在传动间相互咬合的干涉产生的阻力,对动能损耗

这个实际的理论可以从高档进口车引擎齿箱可以验证,有机会去了解,引擎齿箱里复杂的齿组是否搭配多数的斜齿,
或是里面全是人字齿

斜齿跟人字齿如果真的要比较,个人认为,用在遥控直升机上及一般模友对机械概念多方考量,斜齿效果好 简便 优点多 扫齿问题少

网友E:
间隙调不好的话,s型的齿都要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间隙调不好的话,s型的齿都要扫了。

一句话胜过我一推屁话
顶

网友:
汽车波箱确实用斜齿比较多,但是你注意观察,基本都是双数使用,一个左斜,另一个一般是右斜,你去汽车技术论坛看看

网友:
人字齿理论上是可以消轴向推力,但这个前提,必须有精准的齿搭配的组装及齿形加工精良条件下,甚至仪器调校协助下,才能有资格说它有这个优点
但事实很多的人字齿装在直升机上扫齿严重?动力损耗更大?人字齿同样也会产生轴向力?

因为人字齿设计原理,是为了取斜齿的优点,解决斜齿的轴向力,而设计一种两个左右角的斜齿所产生出来的,但是问题来了,直升机上如何把两个人字齿精准劳靠的装于的两只没固定精确点的轴心上哪?谈何容易啊!!!多数结果间隙调不好,不是上斜面或下斜面或齿形加工精度不够,当然轴向推力也在不知不觉下同样产生,磨损扫齿就更加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人字齿不会扫齿,人字齿是最难搞一种齿轮,组装一个小环节没注意,打个idle绝对扫的一乾二净,转速越高扫的越快,去看看国外讨论有没有人扫,以前我飞老狗就扫了几次

国内的老狗600一推人射桨 扫齿,这是公开的秘 ...

打个idle? 电调里的缓启动设计出来是为了好玩吗?本来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扫齿的
现在的飞机动力这么强,在空中切idle本来就不是最好的做法,这么搞T型W型的齿也扫了。

网友F:
如同楼上某位所说,双数反向的斜齿可以抵消作用力,这图片是TDR的

斜齿本来就有这个问题,有人说出来就承认呗,又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斜齿自打设计出来就有这缺 陷

非要狡辩,还要再把别人贬低,抬高自己

你看看德国鬼子怎么就知道动动脑子呢

网友:
人字齿有这么神吗?为何车厂齿波箱不全数采用?他们的工程部沒人才子进水?

如果汽车引擎齿波箱全改人字齿,我想每500公里就得进厂换机油了

暂且评论老狗加工水平,将人字齿设计在一种变形量大的塑料齿盘,谈何神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同楼上某位所说,双数反向的斜齿可以抵消作用力,这图片是TDR的

斜齿本来就有这个问题,有人说出来就承认呗,又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斜齿自打设计出来就有这缺 陷

非要狡辩,还要再把别人贬低,抬高自 ...

认同上下个设计斜齿能消除推力,不过同样的道理,這設計必须在上下齿是紧实配合或两组齿间隙是一致的条件下,上下两组齿轮不能有不同间隙才能成立这个理论,否则还是留于理论,齿传动轴心还是存在上下推力

网友G:
刚注意观察TDR设计,发现问题更大
一般来说,直升机使用斜齿推力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是马达这部分, TDR虽然用两组斜齿,但实际上他的设计对马达轴心推力一点都没帮助没消除,而且看图這台TDR貌似没有设计马达第三轴承座,以支撑马达齿的轴向力推力与外转马达致命摆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人字齿不会扫齿,人字齿是最难搞一种齿轮,组装一个小环节没注意,打个idle绝对扫的一乾二净,转速越高扫的越快,去看看国外讨论有没有人扫,以前我飞老狗就扫了几次

国内的老狗600一推人射桨 扫齿,这是公开的秘 ...

内地logo扫齿的人十有八九都是间隙调整不当,装配没注意,我的logo买来到现在都是炸鸡才扫齿,当然,要是每个品牌的机个个都像亚拓一样把转速轰到2600,飞下来不扫齿的我相信也只有亚拓能做到,所以亚拓还是宇宙第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人字齿不会扫齿,人字齿是最难搞一种齿轮,组装一个小环节没注意,打个idle绝对扫的一乾二净,转速越高扫的越快,去看看国外讨论有没有人扫,以前我飞老狗就扫了几次

国内的老狗600一推人射桨 扫齿,这是公开的秘 ...

请就事论事,不要说这些毫无根据而且是明显人身攻击的话,如果你说的都不是事实,难堪的不会是我。
我的LOGO部件都是飞友帮忙买的,不存在拿人的手短问题,就算是经过香港代理商,也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折扣。最近买了MINI V-BAR,不过有点问题返厂了。只能用大V8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注意观察TDR设计,发现问题更大
一般来说,直升机使用斜齿推力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是马达这部分, TDR虽然用两组斜齿,但实际上他的设计对马达轴心推力一点都没帮助没消除,而且看图這台TDR貌似没有设计马达第三轴承座, ...

是哦,经过兄弟提醒,斜齿传动不单只对大齿盘有影响,对电机轴也有很大的影响。电机轴承里面没有推力轴承,长期的斜齿压迫,怕也是有影响的。既然人字齿轮要求精度高,造价也贵,那我还是用回直齿轮吧,一直用的都好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