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 和 PRO 到底哪个好?

楼主(2011-06-23):
SPORT 和 PRO 到底哪个好? 除了皮传和轴传的区别外其他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A:
新手sport老手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sport老手pro

区别在哪?

网友A:
新手指的是经掌炸机的适合sport好修配件便宜pro动力强修机成本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指的是经掌炸机的适合sport好修配件便宜pro动力强修机成本高些

如果要比动力的话SPORT也可以上6S的动力  PRO能上的动力SPORT也能上吧      为什么PRO要强一些呢

网友:
pro轴传动。sport皮带转动。
pro高配马达功率大。不是说电池的问题。

网友:
轴传和皮传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大的差别了,PRO的卖点就是轴传,一体化的机身,就是维修麻烦,要拆就要整个侧板卸下来,跟装一遍机没大差了,呵呵!

楼主:
只有大功率的马达才能飞好3D  PRO和SPORT的马达功率都可以装一样的吧 既然这样那有何为PRO比SPORT的功率大呢

楼主:
坐等答 案

网友:
喜欢SPORT、V2 换电子件可以直接装卸,PRO要拆机架~

网友:
如果你打算玩的深入,就上pro吧。

网友:
新手还是SPORT,pro维修太麻烦了,

网友:
优点:
一体化侧板,整体刚度好;
尾轴传动,转向锁尾精度高;
专门的陀螺仪和尾舵机座,安装方便精度不错;
三个斜盘舵机竖直安装,所以三根d杆等长,一致性好。
缺点:
尾轴传动齿易扫齿。

网友:
Pro比Sport贵400块 你说哪个好?

网友:
我继续补充:轴传是最大的特点,比皮带效率高,控制精度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争论下去没意思如果你是新手劝你先上sport玩到换机时再上por再上论坛谈体会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