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3G死机原因。

楼主(2011-06-23):
昨天飞3G,上电后就提起飞机到起飞位置,结果所有舵面没有反映,看3G上指示灯是红灯。和前边帖子死机炸鸡的状态一模一样。
后来回想了一下,上电后立即移动了飞机,导致3G自检不成功,所以红灯亮,所有舵面无反映。
在空中何时会产生这种情况,3G供电短暂断开,供电插头接触不良,导致3G重启,又因为在空中飞机是移动状态,3G自检无法完成,所以所有舵面锁死,炸鸡。用3G的供电一定要搞稳妥了,就没问题。
我自己已经爽飞几十个起落了。

网友A:
lz发了两次了

网友B:
看样子我的3G 要再用上了! 摔不起呀!

网友C:
不用发这么多吧~~

网友D:
接收机必须独立供电! 要不就有3G供电不稳造成死机的危险

网友E:
我觉得无论是3G还是其它的无副翼系统,只要是供电不良,都会导至这种情况吧

网友F:
接收供电无论是什么系统,有副翼还是无副翼,都会因供电不足而摔机

楼主:
不一定,因为我试验了一下,设置失控保护的话,即使失控了,接收机还是有信号给3G的,3G也能正常工作。主要是在飞行中瞬间接触不良掉电就不行,3G重启自检不能通过就会锁死舵机。

网友G:
山鸡死机的原因是因为连接线松动,用力插进去直至“嗒”一声就好,我从来未试过死机

网友H:
又口水了

网友I:
比较同情你,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