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富斯 FS-GT3B 2.4G遥控器/枪控

楼主(2011-06-23):
谁在用富斯 FS-GT3B 2.4G遥控器/枪控 帮忙给个按键说明书,和怎么调具体点,
先谢谢了

网友:
网站下 载一个即可,就在FS的网站上

楼主:
下 载后还是看不到文字啊

网友:
我在用,感觉就是爽,
效果还可以,第一外观不错,

网友:
你直接加我QQ我告诉你怎么用

网友:
我也关注这个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加你的QQ啊,在那啊,我的765885242
我昨天收到的控,但不知道怎么挑啊,还有控前后是反的
怎么挑正啊

网友:
我的今天刚刚到!质量不错。就是要8个电有点多

网友:
这控还是算了吧

网友(2011-07-25):
用着很爽,距离也挺远的,推荐

网友:
看外表很酷哦,不过在玩车的论坛好像口碑不怎么样啊。

网友:
我在用GT3B  这款控还可以,不会用可以加我

网友:
官方网站直接下 载就行了,说明书还算详细,控很好用,我都一控4接受了,还吧控改装了一下

网友:
我也在用,我想问一下如何设置一个控分别遥控两个车(就是两个车接收都打开通过设置控可以分别控制车)翻完说明书我也没搞清。分别对频设置不同的模型名称是不行的。两车都会一齐动作。希望知道的高手告诉我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