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1s电调,跟接收并联,接收要4.8伏,怎么解决

楼主(2011-06-23):
买了个微型电调做小飞机,1s的电调,而且是跟接收并联接1s电池,但是电池只有3.7伏,接收要4.8伏才能工作,怎么搞啊

网友:
首先要看接收工作电流多少?再选用单锂电升压电路。

网友:
天地飞二点四吉赫的接收机坚持到三伏都不会失控

网友:
有些接收虽然标称是5V供电,但实际上3.7V也可以正常工作(距离会有所减少)。
不行的话换接收最实际。

网友A:
接收没问题,接收里一般有3。3V稳压块,可以把它去掉,直接短路,主要是舵机电压低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没问题,接收里一般有3。3V稳压块,可以把它去掉,直接短路,主要是舵机电压低了不行

这样可以保证电池电压在3.3V可以稳定工作。
但是有些疑惑:在飞行过程中电池电压很不稳定是否会影响飞行性能
感觉如果将稳压芯片换成好点的LDO应该不错。

网友:
Jr的接收可以3.6到9

网友(2012-06-23):
我也是一个问题啊,我的1S电调能不能给TDF的2.4G接收机供电啊,。要求是4.8-6v的。

网友:
活该,谁让你们不潜水,乱买
都一年了,还乱买

网友:
很多要求4.8-6V的接收实际上在3.7-4.2V下能工作,这个可以自己测试下。有些1s电调支持3.7-6V,这个可能会烧电调,能用的话,bec电压就可以给1s电调了,当然bec电流得够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不带BEC的电调,这种微型电调很多都这样的,估计楼主跟我买的同一款,我也有此疑虑,不过我的货还没到,一起买的还有个AP03 7000KV的微型无刷。这个卖家说电调能驱动。我的舵机是微型直线舵机,数据上写的工作电压是3-5V.应该能适应1S的环境。问题就在于能不能驱动接收机。。我的接收机是TDF 2.4G WFR04S微型接收机。工作电压也是4.8--6V.不晓得能驱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不带BEC的电调,这种微型电调很多都这样的,估计楼主跟我买的同一款,我也有此疑虑,不过我的货还没到,一起买的还有个AP03 7000KV的微型无刷。这个卖家说电调能驱动。我的舵机是微型直线舵机,数据上 ...

我的意思是另外找个ubec或者电调,这样可以用任何s,然后用bec电压给这个1s电调,如果第一种方法测试下来不行的话。

网友:
有没有诺基亚手机的充电线(是充电线),USB插口很大的那个,那个插头里有个板子,可以给1S电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