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135 4通lama机3和1板子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1-06-23):
买了一个 EC-135  4通lama机3和1板子  准备用在另一台lama上   买回来后发现板子的线看不明白   电机 电源线好辨别   就是那根单线和3线插头分别是接什么的不清楚   还有舵机又是怎么连呢?谢谢

楼主:
麻烦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接线方法       我原来的板子有一组信号线(3根线) 2组舵机线

网友:
就一张正面图不是很详细,不过看样子这个好象是陀螺、混控、电调的三合一板,需要另加接收机的,舵机应该要插到接收机1、2通道上,至于“那根单线和3线插头”可能是第四通道的转向和第三通道的油门吧!(不确定)不对请高手指正

楼主:
还有没有熟习这个板子的朋友啊

网友:
我用过这飞机  太垃圾了  建议电池换成11.1V的  要不动力不够        三个线的插4通 单线插5通

楼主:
LS   这个插座接什么啊?  谢谢

网友(2012-03-09):
收三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