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23):
刚上的600E 3GX , 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经常每次都要通二次电,3GX才能自检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不然十字盘就成X形状了(不平)

       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网友:
三鸡爱克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上的600E 3GX , 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经常每次都要通二次电,3GX才能自检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不然十字盘就成X形状了(不平)

       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如果是JR的控所有参数调整好后重新对一次频。

网友:
没出现过

网友:
楼主和我的问题很像,可能需要设定成固定I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JR的控所有参数调整好后重新对一次频。

感谢海兄,很有可能,明天试一下~!

网友:
但为什么要重新对一次频呢?没想明白道理

楼主:
今天重新对了一次频,无效果,还是老样子,2次有一次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很讷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