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好盈输出动力不够 缺相

楼主(2011-06-23):
前天炸机后就是这样,不能起动马达,手工转动后可以转但无力,请问这个电詷还能修吗?换马达试过也一样

网友A:
等待高手,

网友B:
3s还是6s? 飞腾还是铂金?
电调一般不会无力,再找找别的原因。

网友C:
新的就保修,旧的就拆开看看是不是有MOS管坏了

楼主:
好像缺相了,还有得修吗

网友D:
查3条输出线,看有无炸断。。。

楼主:
原帖由
宝蓝手帕
于 2011-6-24 10:27 发表
查3条输出线,看有无炸断。。。
输出线量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