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犯愁,老车长们指点一下啦

楼主(2011-06-23):
最近入了太M41A3驱动轮老师会把履带往外挪,驱动轮就空转,履带也老是要掉 ,我在不得以的情况下加装了侧装甲来克服吊链还是没办法抑制住。它负重轮的减震器上面的有一毫米至两毫米虚位是不是正常的呢。我想换负重轮壳不知道怎么拆负重轮老车长们能指点一下吗?最好能带图那就好了

网友:
拿分飘过

网友:
没玩过M41的也飘过

网友A:
没玩过那个车不好说了,反正基本都是主动轮和诱导轮加轴承,减小虚位来防止掉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那个车不好说了,反正基本都是主动轮和诱导轮加轴承,减小虚位来防止掉履带

算是通用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