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专用2T与道达尔2T与其它的哪种机油好

楼主(2011-06-23):
大家用过哪些2T机油 有哪些特点 可否谈谈  之前买的小松专用机油快用完了,请大家指点指点  当然指的是全合成的...小松机油目前用的还行, 无烟 想换用道达尔全合成机油 不知怎样     一直用的是这种的
现在想换用这种机油
上面两种都是说全合成的.  不知哪位模友用过,.可否给点建议

网友:
我现在用这个
TOTAL 还可以的,1\30 用的

网友:
换机油 有可能会堵塞化油器

楼主:
希望得到更多模友的帮助 .

网友:
我用道达尔的

楼主:
小松这个 还不错,积碳还有有些多, 我想试下道达尔  如果有模友用过这两种的 那最好. 它们的价格都差不多 在40左右.

网友:
 标致4S店专用机油,道达尔.

网友(2011-08-25):
我用小松专用

网友:
我用道达尔的。挺好用的。一般配个1:30~35差不多了。

网友:
我一直用法国摩特 MOTUL 800 ,

网友:
这个才是王道,温度低特点

网友:
需要小松油联系我QQ1057277088,手机13581973903

网友:
我是玩摩托车的。

川崎KX125,场地专业越野车,用的就是道达尔。125CC40马力,对机油要求很高,用的就是道达尔,相信应该比小松好。小松机油在摩托界根本就没听说过。

网友A:
一般XX专用油或是XXX专用油,也就是正品矿物油,FB左右的级别。  一般2T半合成或是全合成机油级别是FC和FD的。我2T绵羊也是用道达尔全合成,性价比不错。烟和积碳都很少,主要是润滑效果也不错。暴力操车,不涨缸,不疲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堵塞化油器跟换机油有什麽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XX专用油或是XXX专用油,也就是正品矿物油,FB左右的级别。  一般2T半合成或是全合成机油级别是FC和FD的。我2T绵羊也是用道达尔全合成,性价比不错。烟和积碳都很少,主要是润滑效果也不错。暴力操车,不涨缸,不 ...

脂类油才是王道!高温不变质!!

网友:
一直用道达尔,无积碳、滴油、发热。
以前用过10块的,积碳不滴油但不热,高速断过环。
一直想试试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