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sport要常备那些轴承?谢谢!

楼主(2011-06-23):
如题,想一起买全咯~~谢谢!

网友A:
主轴和大桨夹的。楼下补充

网友B:
主轴、尾轴,大桨夹、尾桨夹就可以了

网友C:
LS的图片里的东西比轴承圆啊 有套图发几张,我用卡尺量量
轴承不好说呀,有改外丝的,如果是内丝就找官方说明书,里面啥都标清楚了的

网友D:
量最大的就是:4*7*2.5,你飞了你知道。
再来是4*8*3,
主轴轴承建议你买个冰人的主轴轴承座带了推力轴承的,基本永远不坏,怎么炸都没事。
其它基本不用备了,炸了一般不坏。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改了外丝了已经~我再看看推力轴承的主轴轴承座

网友E:
三轴上的都备了

网友:
改外丝了多备点3*8*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