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KANTANA 140ARF 用什么发动机

楼主(2011-06-23):
问一下 KANTANA 140ARF 最大可以用多大的
发动机
那个牌子的 稳定好些 多谢了

网友A:
要给个飞机参数才好配啊,如翼展,空机重量等

楼主:
规格:
140级
翼展:
1830mm
全长:
1690mm
全备重:
5200~5350g
翼面积:
64 dm/2
翼负重:
81~83 dm/2
翼型:
Naca-0014
遥控设备:
4通道及6个舵机
2冲程发动机:
108~160级
4冲程发动机:
120~140级

网友B:
del 30 或者mld 2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