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条很漂亮的船 不知道什么材质

楼主(2011-06-23):
这船用什么木头做的  ? 要不要贴层玻纤 ?想开工做一条 求各位指教

网友:
玻纤的吧

网友A:
好清澈的水, 我是不忍心下去跑船~~

网友:
必須要贴玻纤

楼主:
我家300米外就有这样的~~一条江  哈哈  跑船最合适了  还有码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什么板都可以 只要贴玻纤就可以了?什么木料都有~~~~

网友:
这mono是老外做的
船长1200cm 我跟前有图纸和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清澈的水, 我是不忍心下去跑船~~

而且还是跑油船

楼主:
水清跑的才爽 啊哈哈

网友:
航空层板做的,密度比一般的三夹板高,并防水

网友:
是不是木头的?刷了一层防水胶?

网友:
论坛里有图纸,做这个 的人很 多 !可以搜索下

网友:
过几天做一个玩玩

网友:
船弦左面的锯齿赶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锯齿    那是一排夹子

楼主:
看了半天我没发现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