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版Y3(12楼增加试飞视频)

楼主(2011-06-23):
附近的铝材店都找不到15*15的铝管,就用了10*23*0.7的不锈钢管,钻孔减重,比之前的木制版本刚性好了,具体重量未称,用3S A123 可半油门悬停,跟之前的木制的一样。

横摆机构用的是整个硬盘磁头,带轴承的.

横摆机构用的是整个硬盘磁头,带轴承的.

网友:
布线好凌乱!来段视频看看。

网友:
想知道起飞重量

网友:
百家争鸣,不错

网友:
将你接收上的线去掉几条,能减重不少

网友:
和6楼一样,关注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线改成这种形式了,简洁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量

不带电池的重量

不带电池的重量

大概在640g左右

大概在640g左右

带电池的重量,起飞重量

带电池的重量,起飞重量

900g左右

900g左右

网友:
 控有设EPA和D/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   不懂EPA和D/R是什么意思。

控用的是T6A

网友:
LZ哪个东西有点庞大的哦  还有哪个称 也改洗洗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尺寸是参考 RCExplorer 上的, 是不是尺寸大了相对会比较稳定的?

另外,称重是随便找了家士多称的,自家还没弄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