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 x主板上点击调速的管子是三极管还是mosfet?参数大致是什么?

楼主(2011-06-23):
杯具,今天mcpx丢码,主板冒烟,两个并联的调速管挂了。分析了一下,像是p沟道的mosfet。但是不敢确认。恳请坛子里的高手解答,特请教:mcp x主板上点击调速的管子是三极管还是mosfet?参数大致是什么?

网友:
耐是耐炸了……电子元件质量跟这鸡的售价差异恨明显!

网友:
LZ可以拆下来测一下是什么管

网友:
楼主用什么控的?

楼主:
9xII,目前已经修好,应该是P沟道的MOSFET,我用20v、5A的两个MOSFET替代,3D时有点发热,等找到10A的管子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9xII,目前已经修好,应该是P沟道的MOSFET,我用20v、5A的两个MOSFET替代,3D时有点发热,等找到10A的管子再说。

请问楼主替换的5A P沟道MOSFET型号是什么?原装好像是3A的FET。不一定要找10A,可以像我图片那样并联叠焊一层FET上去就可以了,最好不要叠加太多层,否则底层FET的散热不好。

网友:
任何机都有问题啊,看来买机前要忍哪

网友:
LZ不够运

楼主:
2片有点热,现在用2片跌焊,一共四个焊好,没什么热了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真不赖,着=这也能自己修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