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双马7000成功下水,速度看了才知道

楼主(2011-06-23):
改的成功了,,下水了,可是总是断反桨,,为什么么呢,,,
详见http://bbs.mx3g.com/thread-158805-1-1.html

网友:
楼主用电机和船共轴的创意很不错,有过同样想法。
电机最好还是用水冷座好。

楼主:
为什么总是断反桨呢……好几次了

网友:
你的船起步向左,可能是反奖这边转速高些,需要调整一下。建议加上方向舵和水刀,不能只依靠差速转向。这样可能直线好些。

楼主:
跑起来一加速……到了半油门再加船就右转……看看视屏…每次停下来不是我要停的是看到它转才停的,起步时我没细注意,要是明显左右那是我只开一边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起来一加速……到了半油门再加船就右转……看看视屏…每次停下来不是我要停的是看到它转才停的,起步时我没细注意,要是明显左右那是我只开一边桨

你用的是什么控,是怎么设混控的,或者要用混控器,或者干脆不要差速转向,加上舵试试。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完全不做散热措施,不会发烫吗?不会自动保护断电吗?
我也改装了一个船,一直没想出如何做冷却。迷茫啊。。。

楼主:
电调做了……电调是贴着船壳的,,壳子凉

楼主:
这个大概有多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