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推力轴承的内推和外推确实区别巨大!

楼主(2011-06-23):
YT的SPORT升级3mm外丝横轴,开始采用推力轴承外推安装,也就是推力轴承在最外边,使用ALZ的升级套件,结果安装完成后,桨夹居然可以上下晃动2mm以上!早就知道冰人的推力轴承安装方法,但是总感觉他的方法不对,没有采用。但是在坛子里面有人分析推力轴承的安装位置的帖子,茅塞顿开,终于明白推力轴承内推的好处!于是改用内推安装方法,去掉那个大的华司垫片,找2个3mm的垫片装,装好后桨夹居然一点儿虚位没有!太爽了!
原因分析,SPORT的2个深沟球轴承安装距离过近,导致支点距离较近,容易产生较大的晃动。改用内推安装方法后,2个深沟球轴承距离加大,支点距离增大,所以不会产生较大的晃动。看冰人的安装图吧!还是这种安装方法好!

网友:
我也不解。

网友:
我是放在外面的,没有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
关键是要把大垫圈换成小垫圈,终于明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好久没玩模型了,呵呵

看了下,LZ说的推力轴承外装还有些道理,
但是要注意的是,那个垫片啊,一定不要太大,要抵在外面球轴承的内圈上,呵呵

网友:
才买了130元的FY无副翼旋头  它的大桨夹的轴承就是图里那样装的

网友:
下次再射桨就改,呵呵

网友A:
小心射桨
普通大轴承的内滑圈和外滑圈之间是没有多少轴向承受能力的

网友:
9楼说的很对,大家注意。千万别大了,打了外轴承也要成推力轴承了,没几天就玩完了。

网友B:
晃的厉害是因为你深沟轴承挂了

网友:
外装推力轴承需把外径大的深沟片放置朝向桨夹的里面,需要一个大外内径的垫片,放在轴承与轴承之间,起要顶另一个轴承外径的作用。
内装推力轴承需把外径大的深沟片放桨夹的最里面,需要一个小外径的垫片,放在轴承与轴承之间,起要顶另一个轴承内径的作用。
装法不同,垫片大小不一样,起的作用是一样。

哈哈,还是没有中山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射桨
普通大轴承的内滑圈和外滑圈之间是没有多少轴向承受能力的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因为外面的深沟球轴承的内圈通过3mm的华司垫片顶在推力轴承上,所以深沟球轴承不会受径向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的厉害是因为你深沟轴承挂了

是呀,刚买的ALZ的套装,第一次用就感觉深沟球轴承非常不好,虚位很大,精度查,可是采用推力轴承内推之后,这个虚位居然由于安装方法的不同,没有体现出虚位^_^。。。。惊喜。。。。

网友:
用FYpro外推的表示没有虚位,关键是垫圈要选对

网友:
我和图里刚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因为外面的深沟球轴承的内圈通过3mm的华司垫片顶在推力轴承上,所以深沟球轴承不会受径向的力!

恩,这种装法是否能安全工作完全取决于图中紫色垫圈的大小。大了就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这种装法是否能安全工作完全取决于图中紫色垫圈的大小。大了就悬了

其实这个垫片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深沟球轴承内外圈是水平的,直接贴着推力轴承装,受力点其实也只是落在内圈上,我的大桨夹根本就没装这个垫片,飞了几百个起落轴承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垫片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深沟球轴承内外圈是水平的,直接贴着推力轴承装,受力点其实也只是落在内圈上,我的大桨夹根本就没装这个垫片,飞了几百个起落轴承一点事都没有~

试过不装垫片,很不顺滑的

楼主:
这个小垫片还是很关键的,必须要有,要不然深沟球轴承的外圈有可能蹭到推力轴承,那么这个深沟球轴承也就起不到作用了,而且还影响推力轴承的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想法完全错了!因为外面的深沟球轴承的内圈通过3mm的华司垫片顶在推力轴承上,所以深沟球轴承不会受径向的力!

对,我本来也想拉到下面给老金这么说的但正好看到这位兄弟说了,我就转来用一下

网友:
我从来放在外面,无虚伪,顺滑,据说这个方法的初衷是方便维修,拆桨夹推力轴承不容易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