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轴的神密位移

楼主(2011-06-23):
各位大侠,我的机器X轴步进电机在无负载的情况下往右时有时转不动,
造成雕刻的东西越来越往左是什么原因呢?转不动时电机有呜呜声。
求助啊

网友:
顶 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电机配小了。右边可能是你设置的反向脉冲,力度小蛮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设置啊,正常的设置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不懂啊,都是照着别人的填的

网友:
1:换个电机看看.先排除是否电机问题.乱猜可不行.
2:XY兑换线.测试.
3:电源是否足够功率
4:是否有干扰
5:连接件是否有回差。

6:是否联轴器断了。
7:更换控制器。

网友:
LZ按楼上说的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一个一个的排除试试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步进电机有跟线松了,或者你的速度设得太快了。

网友:
6楼是行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步进电机有跟线松了,或者你的速度设得太快了。

网友:
 6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