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玩模拟对控不好

楼主(2011-06-23):
之前看到论坛里面有人说玩模拟对控不好,想玩模拟的话单独收控玩,这是为什么啊,我十分不解,望魔头指教!!

网友A:
也没啥,就是摇杆和电位器有点磨损,玩模拟的时候普通遥控拔掉晶体,高级点的插了模拟线会自动开机不发射。

网友B:
电位器坏了有的哭

网友C:
还不就照样飞,飞到电位器损坏技术也成仙了吧

网友D:
一个字:练去~~

楼主:
哦 明白了 那我买的2801PRO 是不是要拔晶体啊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E:
2801是2.4G的吧?没有晶体

网友F:
电位器有点磨损,

楼主:
感觉模拟不过瘾 还是准备自己做个飞机 通过炸机来练习了
准备做个翼展850左右的微风 像真机 各位有什么电机电调配置么

网友:
可能是发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