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朋友!求助

楼主(2011-06-23):
广州哪里有维修量具的(比较好的)今天悲剧了,一师傅扫地把桌子上的三丰杠杆表摔地上了不动了,我拆开看了下里面的定位尖断了,还有以前的一把游标卡也摔的归不了零了,请问哪里有修这些的,技术可以价格公道就成。谢谢

网友A:
找老钟表匠试试

网友B:
量具摔过还是换了吧!除了原厂能修回精度外,其他的维修店修好都是只能显示数字没有精度了!

楼主:
我也想换啊,不过银子过不去,呵呵!我的卡尺和百分表都不是数显的,都是带表的,表都没问题应该能修的,那把卡尺以前在单位统一去修理过,修的很好后来又摔了。不知道在哪修的

网友B:
带表的就是有发条的,那就到修钟表的师傅那里碰碰运气啦!到白马那边应该有吧!

网友C:
不是太嚴重去廣衛路計量所

网友D:
劝楼主还是不要折腾了,广州人工贵,跑来跑去的路费,加上维修的费用,估计都可以买国产新的了

楼主:
不是太嚴重去廣衛路計量所
谢谢focuslee兄!我会去看看,都坏的不严重。国产的以后买吧,这两件都是三丰的都很新所以还有救的必要,呵呵

楼主:
focuslee兄:不好意思我谷歌了一下地图没找到,能不能告诉我详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