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钎板可以用水洗吗?

楼主(2011-06-24):
刚刚把450的碳钎侧板,的毛边都磨了一下。 都是碳钎灰,吹的表面上是干净了,可是摸着还是有灰。
不知道碳钎板是否可以用水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没问题,这个是绝对的,注意别跟给鸡褪毛似地整机下水就好了。

网友C:
怎么不能?人家还用碳纤做船呢

网友D:
一直把碳纤板浸在水里打磨的路过~~~碳纤粉尘对人体是有害的哦

网友E:
楼上真是好办法啊

网友F:
钓鱼杆都没事

网友G:
船是表面处理过的。。。 碳纤会吸水的。。。

网友H:
绝对没有问题 就是要泡在水里 粉尘会有害健康

网友I:
要封边哦,没封边的话,是会进水的,多次下来就坏了

网友J:
没问题的

网友K:
洗洗更健康

楼主:
洗干净之后,用纸搽干。 然后用吹风机吹赶干,再用502
封边。 这样可以了吧
其实在水里的时间也不长,就是怕碳钎会吸水

网友L:
放在锅里煮一下

网友M:
我都是用水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