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GT2011普及版DLG B级装机完毕,重298克,试飞出问题,上图谈经验啊!

楼主(2011-06-24):
老苦的GT2011普及版DLG就升级了,这回等了半个多月总算把他的GT2011普及版DLG拿到手了,用了三个晚上,今晚总算组装好了,试了一下重心,前缘80MM多点,正好不用加配重。称了一下重量298克,比预计的330克还少了30克左右,心里美滋滋的。上次装minDLG时总结下来的经验还是管用的。
交代一下配备:
副翼舵机在别的老机子上拆下来的两只银燕8G舵机;
其它两只舵机是9克舵机,但称得重量是11克/只;
接收机:用天地飞2.4G六通接收,重量是6克吧;
电池:双天250mah 7.4v重量是18克;
当然还要一个稳压,用了两只7805稳压集成并接,4-5克吧。
机仓盖也加装了磁吸,增加了有至少6克以上,不过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A:
7805直接并联效率很低,会有灌电流的影响

网友B:
希望楼主上图,我了订了一套,还在路上

网友C:
重量控制得不错, 有用拉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直接并联效率很低,会有灌电流的影响

同批次的7805应该问题不大,其实就用一只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上图,我了订了一套,还在路上

老苦的贴里图都很详细。不过对象我这样的新手,第一次装机的时候还是有必要说说一些注意的地方,是我的经验也是我的教训,已在后面上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控制得不错, 有用拉线吗?

没有用拉线,重量控制主要是电池,只18克。其它基本按老苦帖里的方法做的,没有多少特别的。但注意的就是尾翼用胶等不要过多,要知道,尾部离重心远,重1克,最后机头部分就要配重好多克。

楼主:
今天试飞,只抛了几次,但出大问题了,最后一次(因为不能再玩了)抛出时,尾管扭暴了,下午赶紧到淘宝找尾管,已订货明天可以到手。到时再与原配的比较一下,到底是原配的尾管强度不够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引起。

楼主:
顺便上几张图,供与我一样的新手参考

尾翼部分没什么说的,尽量简单,减少不必要的重量,这是控制整机重量的关键。

楼主:
机头盖还是要DIY的

机头盖还是要DIY的,在前端内侧粘上卡板或碳纤片,在后端装上磁吸。以前总去电子市场买小磁块,还挺贵的,后来发现好多马达坏了也修不好,马达外转子上不就有很多磁片吗,这太好了,拆下来就是飞机的好磁吸啊。

楼主:
舵机拉杆套管是要固定的

用小层板固定舵机拉杆套管,这样操作时舵面跟随性才好,回中也准确。

楼主:
机身里的配件尽量往机头前部安装

这样重心就可以防止因重心靠后而在机头加配重,不然就没法控制重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批次的7805应该问题不大,其实就用一只也够用了。

其实两只7805并联是误区啊,用一只加散热才是合理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两只7805并联是误区啊,用一只加散热才是合理的做法。

这个真没深入研究,如果两只性能完全一致,并联增加输出电流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性能有稍微的区别,直接并联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在需要大电流的时候,也比单独一只7805输出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安装过程!

同图中观察初步判断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尾管受了暗伤!锥形尾管正常情况下受力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请楼主抓紧联系我们以便给您把问题解决!

另外,舵机安装位置及仓门盖的问题,在下一代的“标准版GT2011款”中已全部升级了。

仓门在出厂的时候已有定位销及磁铁(安装到位)!

4个舵机可全部安装到机身内!

全重减至260克左右!

网友:
楼上标准版上市记得通知我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深入研究,如果两只性能完全一致,并联增加输出电流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性能有稍微的区别,直接并联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在需要大电流的时候,也比单独一只7805输出好。

并联的初衷是为了更大的输出电流吧。刚入行的时候,前辈们就说7805在大电流下工作不坏的前提是散热良好。两个7805并在一起并没有改善散热的。散热好了,一只7805有1.5A的电流够DLG用了。
一点点粗浅的看法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人性情比较急,昨天在旺旺上留言,但等不及老苦回复,就在淘宝上定了尾管,今天已收到并安装好了。新买的尾管规格与原配的差不多,安装没问题。管壁厚0.5毫米,重19克,可能比老苦配的那支重些,但强度确实好很多。由于尾管略重以及重新安装尾翼等原因,装好后重心比原来后移了8mm左右,所以只好在机头加了10克的配重,把重心调到合适的位置,这样整机总重已增加到317克。
傍晚忍不住还是到了飞场试飞,因为风较大,加上抛机技巧还未真正掌握,抛的最高时也超不过30米,滑翔留空时间当时没有计时,估计最长留空时间会有超过1分钟的。
总体感觉飞机的滑翔性能 还满意,就是自己的抛机技巧还有待多多练习去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的初衷是为了更大的输出电流吧。刚入行的时候,前辈们就说7805在大电流下工作不坏的前提是散热良好。两个7805并在一起并没有改善散热的。散热好了,一只7805有1.5A的电流够DLG用了。
一点点粗浅的看法啦:em05 ...

谢谢中校交流看法。
我也造成用一只7805稳压供电,对DLG应该是够用了。
双集成并联模块是之前装好的,所以这次也就顺便用上这部机,从使用的情况看,大概温度在40多度,应该还能安全使用,灌电流的情况应该不严重,明天有时间就动手改造,用一只7805试试看,比较一下温升情况。

楼主:
另外想对老苦提的建议有两条:
1.象这样的DGL机,副翼没必要开这么长和宽,除非做山坡机用。一般不是高手的抛不了多高,做3D动作的可能性不大,副翼开大了,对安装调试的难度增加了,好象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在机翼外端开两个小的点短一点的副翼,这样反而容易做到对副翼的精准控制,也降低抛机时副翼的抖动幅度,减小阻力。
2.我收到的机机是直接使用纤维胶带作为副翼绞链,这个问题不大,但副翼与机翼间留出的超过1个MM的间隔似乎大了些,使副翼难以精准控制,抛机时副翼抖动明显。建议粘贴副翼时把这个间隔缩小再缩小。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两个合而做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对老苦提的建议有两条:
1.象这样的DGL机,副翼没必要开这么长和宽,除非做山坡机用。一般不是高手的抛不了多高,做3D动作的可能性不大,副翼开大了,对安装调试的难度增加了,好象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在机翼外 ...

1、副翼的尺寸这个DLG是有要求的,因为它不光是副翼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襟翼和刹车。
2、副翼抖动问题我们在标准版中已进行了改进, 先卖个关子吧,过几天上市的时候会有清晰大图的。呵呵。

网友:
期待阿苦的标准版, 其他都是小问题, 关键是重量大大改善了.

网友:
等出来了 一定要搞一架  心痒痒的

楼主:
DLG看起来简单,但实际玩起来名堂还挺多,特别对遥控器功能的应用和开发,是比较充分的,如果不玩这个DLG,估计遥控器的很多功能菜单都不曾进入。现在为了让飞机抛得更高,争取更长的留空时间,自然会从遥控器各种混控功能的应用上去做文章。因为只是初接触,所以现在还谈不了什么。目前用了天九的滑翔机襟翼副翼混控、起飞混控、速度混控,以及四个普通编程混控。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煅练身体,玩半个钟头下来已是一身大汗了,时间长了,胳膊肌肉也自然发达起来。
现在只能抛二三十米高,留空时间也只在1分钟左右,追求的目标:练习二三个月,争取抛机高度四十米以上,听说有人可以抛到50米,不知自己能不能达到,留空时间目标定在120秒,就不知是否现实,能否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DLG看起来简单,但实际玩起来名堂还挺多,特别对遥控器功能的应用和开发,是比较充分的,如果不玩这个DLG,估计遥控器的很多功能菜单都不曾进入。现在为了让飞机抛得更高,争取更长的留空时间,自然会从遥控器各种混控 ...

稍加练习加上用心体会,2分钟留空肯定没问题的。前提是你飞的不是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