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主齿

楼主(2011-06-24):
马达主齿是不是越大越暴力啊?    3D和航线一般多少T的合适?

网友A:
正确,还跟电机KV值有关,但越暴力对电池的要求越高,越暴力同一块电池飞的时间越短。用多大齿轮还跟电机KV值有关,对于450来说,一般用KV值3600的电机,航线一般12T就可以,3D可以用13T,如果用KV值4400的电机,11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还跟电机KV值有关,但越暴力对电池的要求越高,越暴力同一块电池飞的时间越短。用多大齿轮还跟电机KV值有关,对于450来说,一般用KV值3600的电机,航线一般12T就可以,3D可以用13T,如果用KV值4400的电机,11T ...

那既然这样的话不是主齿配的越高越好啊  3600KV的电机配个15T.16T的 那不是既省电又有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既然这样的话不是主齿配的越高越好啊  3600KV的电机配个15T.16T的 那不是既省电又有力啊

是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我说得不明白,越暴力越费电,3600KV配16T你的电调、电池都会完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