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40A电调的疑问???

楼主(2011-06-24):
今天去了飞场,怎么也对不上频,电调老是滴滴滴滴滴的,好像是电调保护。无奈,回来。换了个好赢40A的,(因为我之前买了2个)正常!!我就郁闷了,大前天还飞得好好的,也没炸啊?回来也没弄啊?就冲电,怎么就不行了呢?我也把电调用编程码重新恢复了,没用。是不是阳寿已尽????

网友:
好好的检查一下电调....有可能是哪里虚焊了...或者是信号线某一段引起短路造成的!!我之前有过三次 ..两次香蕉头虚焊...一次就是信号线不知怎么滴...三条线不知道被什么划了  白线断了   红黑线外皮破裂!!

楼主:
收到 !!!我再查查看,谢谢楼上提醒!!!刚才检查了,也把接头重新焊过了,还是一样,对完频就滴滴滴滴的叫!!!郁闷!!扒了皮看了看,也没看出啥问题,没烧的痕迹。

网友:
遥控有电吗?

网友:
上电时油门过高电调保护

楼主:
我也郁闷,楼上2位所提的我都知道,前后我飞了有上千起落了,基本的我都了解。上电也确认油门在最低,遥控器电足。就是换一个电调就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郁闷,楼上2位所提的我都知道,前后我飞了有上千起落了,基本的我都了解。上电也确认油门在最低,遥控器电足。就是换一个电调就一切正常。

开熄火开关再试下,同时好盈的大部分有油门行程设置,全油门上电,听到滴滴2声后把油门收到最低,油门行程就设置完成了。

楼主:
楼上的一席话惊醒我这梦中人啊,我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好了!!!!太谢谢你了!!但是郁闷啊,为什么好好的油门行程就变了呢????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只不过一时忘了!!

网友:
可能需要使用好盈电调设置卡来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我已经弄好了,只是把油门重新确认一下,就好了!!!好赢40A电调可能都有这个毛病,久久要确认一次安全一点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