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直机无刷是否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11-06-24):
固郎的紫马达,KV3500,是否可以用在腰推固定翼上,要是可以用的话请问要配多大的桨?望大虾们赐教。

网友:
4.7x4.7

网友:
KV太高了,用在固定翼上效率太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效率低

那F5D都不用飞了

3500KV配APC 4.5×4.5或者4.1×4.1,非常给力

网友:
配涵道的桨用可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低

那F5D都不用飞了

3500KV配APC 4.5×4.5或者4.1×4.1,非常给力

请仔细理解我说的话~~~

网友:
用减速齿轮,或者涵道,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