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艇的软轴管可有这样弯曲

楼主(2011-06-24):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虾艇的软轴管“红色部分”可以这样弯曲(既有X轴上的弯曲又有Z轴上的弯曲)木制部分做了理想处理

网友:
樓主做的圖很正,

网友:
你的也弯得太曲了吧~我的管是慢慢用手弯的

网友:
怎样弯都可以,L、S、U型,问题在于效果如何?

网友:
你可以发动机斜着装,这样两个小弯就可以了。

网友A:
看到过通厕所的软轴吗?怎么弯都可以,最多损耗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通厕所的软轴吗?怎么弯都可以,最多损耗大点。

这么弯 不是损耗的问题了  是直接没效率了

网友:
随便你怎么装,就是损耗大呗!!!你就是像绕线圈也行!

网友:
图画得很漂亮,可是真这么装出来实物就不怎么漂亮了。

网友:
没问题。

可以只一个弯。与常见的一样,只是在把轴系固定好后,再确定发动机的位置。缺点是不太好看。发动机是斜置的。。。。。

网友:
这样震动很大 以前试过

网友:
发动机歪、斜着装,一个弧形就可以了,损耗还小。

楼主:
谢谢回复 学习了 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