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继续求助(解决接上限位开关就有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ZX50改的数控铣,进行到搞不下去的地步,一开3KW的电主轴就有干扰,联轴器颤动,工作台蠕动,如再接上限位开关,干扰更离害,已做如下事项,无济于事1.机器,电脑,电器部分都接了地,数显电笔测各部分外壳测不出电压信号,2.联接步进电机的线换成了屏蔽线,铜网接地,3.联接电主轴的导线也换成了屏蔽线4.装了40A的滤波器,不启动电主轴,各轴正常,请各位支招,深表感激

网友:
把变频器和驱动器分开装,变频器离电机越近越好,同时调整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也许会有效果

网友:
变频器要用单独的变压器供电

网友:
把变频器从电控箱里取出来看看

网友:
对,变频器拿到外面去,除沿电线的高频干扰,电磁辐射也很厉害,另外电线上套上磁环

网友:
建议LZ把变频器挂到主轴边来,做一个防护罩,金属的,还有就是你的电源线跟信号输出线太近了。

网友:
方法1、变频器  加独立变压器
方法2、变频器 加三相共模电感 ,步进驱动电源端加装 共模和差摸电感
方法3、变频器 前端加装 有源功率校正 模块

    变频器控制信号 的输入要光耦 或磁偶隔离, 步进驱动的电源不可与变频器电源 直连
   金属屏蔽 效果不大  ,是电源传导干扰

网友:
或者去买   变频器 前端滤波器  和  后端滤波器 ,效果也会非常好  ,有卖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再继续折腾,希望能搞定,谢谢

楼主:
折腾了一个晚上,把变频器和滤波器从电器柜里取出,另外接电源,在不接限位开关的情况下,主轴启动,工作正常,无干扰.总算有点进步,但一接上限位开,不论变频器接没接电,三个步进电机都有干扰,现在请教怎样解决在接上限位开关的情况下,取消干扰,多谢

网友:
限位开关是个啥性质的开关,可能电路有缺 陷

网友:
哦!你的步进驱动器 买了便宜货了对吧
便宜货不抗干扰的

网友:
换个贵点的接口板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限位开关是机械式限位开关

网友:
你的限位开关是常闭接法吗?我建议用常开接法?这样好像抗干扰能力强一些,这只是我个人认为的,我也一直是这么用的,高手有好的主意接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位开关是机械式限位开关

像楼上说的办,不行检查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网友:
赞同楼上说法,用常开型抗干扰好点!
LZ这套变频器与驱动器我也有,驱动器不便宜,是4.3A那款是吗?变频器是环洋的吧!也很好呀!

网友:
是用Mach3吗?? 好像设置菜单里有个地方设一下抗干扰的数值
忘了在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缘分啊,正如楼主所说,驱动器是磁动力

网友:
果然,我测试这款4.3A驱动性能不错,细分高,电流大,高速光耦隔离,电机运行还算安静顺畅…
请教LZ驱动电流调节是顺时针加大电流?但我的好像是逆时针才是,是不是一直被说明书忽悠了??偶然发现,调适后电机运行大增,觉得怪怪的,等电流表到手再测试看看!

另外LZ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解决,要下个星期再来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