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空心杯直流电机

楼主(2011-06-24):
电机
停止再启动时,有时会出现不转动的现象,用手轻轻转动轴,就又开始转动,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电刷和整流子有污物,一般是拆开清洗一下就行。但此电机很精细,拆装要很细心。

网友A:
再告诉你一个不拆开电机的修理方法,将电机放入无水酒精中浸泡30分钟,然后通电让电机在酒精中高速运转10分钟,污物即可清洗干净,记得待电机内的酒精完全挥发后在轴套处加点油。

网友A:
另外,小空心杯电机一般是全封闭的,酒精不易浸入内部,可在电机适当位置钻个1mm小孔,让酒精容易浸入电机内。提醒下LZ,操作时注意防火。

网友B:
楼上所言极为正确

网友C:
酒精会不会把绕线的漆溶解了哦。

网友D:
酒清都能溶的漆是不能用的/

网友A:
原帖由
liang72
于 2011-6-24 10:28 发表
酒精会不会把绕线的漆溶解了哦。 [/q
漆包线的漆是不会被酒精溶解的。我用此方法修好过不下百只有刷小电机。

网友A:
原帖由
yoso
于 2011-6-24 10:49 发表
酒清都能溶的漆是不能用的/
你用酒精浸一下漆包线就可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