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球头扣拧完了全部是歪的 很郁闷

楼主(2011-06-24):
最近在装700N有副翼的,之前装的都是3G居多所以也没在乎连杆绝对的等长,因为比较3G的可以容许调整舵机中立点;但是装有副翼的就不一样了,连杆必须绝对等长;我用球头扣扳手拧球头扣到连杆上,拧完了所有都是歪的,还好,因为所有都歪,所以基本也都等长,但是还是有的差了0.5毫米左右,高手有什么绝招能不拧歪吗???

还有,副翼和螺距两个舵机链接十字盘的连杆,球头扣是45度角,而且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这就造成了2个连杆不能等长,长度差球头扣螺口的四分之三圈左右,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把连杆截短一点吧,球头可能都拧爆了

楼主:
肯定是没拧爆,有长度限制呢  拧进去就是歪的

网友:
歪好、歪好

网友:
别纠结,相对等长就OK了,不要追求精度 蛋定

楼主:
我装的是3C啊,最要求精度,精益求精,钻进死胡同了

网友:
呃 精益求精 日后慢慢改进 先装起来再说

网友:
我猜你是用手不停的拧吧? 用手拧的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新的塑料球头扣的螺丝孔里面是没有螺纹的,要第一次与金属连杆拧在一起才会建立螺纹。。。
而很多人在第一次装机的时候,由于用手很难与连杆垂直~ 所以很容易拧成歪的。。。。
我建议刚拧进去时,每拧半圈就目测一下是否垂直。
最好用专用拧球头的工具, 一来可以保护你的手指,二来可以更好掌握角度~~   淘宝上应该有~~

网友:
我也是手拧的,不歪啊?莫非是LZ手的问题~~~~

楼主:
Johnny兄 ,真是细活儿啊 半圈半圈的看,那种工具叫什么名字呢?我有球头扣扳手,但是球头扣放进去很匡那种,没有严丝合缝的,不好用;好多工具和升级件大陆没有,比如你装700的机头罩固定柱,我特别想买你那种,可就是找不到,最后我买了JR的一个铝柱和一个塑料垫圈凑起来的,前天我有朋友从悉尼回来,本来还想托你帮我买点升级件让我同学带回来呢,哈哈,下次如果方便找兄弟你帮忙啦 ,来北京请你吃涮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hnny兄 ,真是细活儿啊 半圈半圈的看,那种工具叫什么名字呢?我有球头扣扳手,但是球头扣放进去很匡那种,没有严丝合缝的,不好用;好多工具和升级件大陆没有,比如你装700的机头罩固定柱,我特别想买 ...

好啊! 你有MSN么? PM给我吧~~~

网友:
我是拿钳子夹住拧的

网友:
从来自己手拧,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啊! 你有MSN么? PM给我吧~~~

也给我来一个!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给我来一个!PM~

去!!! 别捣乱@~~

网友:
我是先钳子夹着球头扣,然后找个螺丝往里面攻丝,整上两三圈就好了,然后再上连杆,没见歪掉,呵呵……
我承认,头两圈是关键,如果歪掉了后面很难处理~

网友:
呵呵 球头扣要搞好啊 这个问题好吓人的

网友:
进去的时候就要正,或者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