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步进驱动板和独立驱动的低速驱动力矩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4):
      看到坛里的FANG老大在去年十月的帖子中有一块TB6560的三轴驱动板,想必很多人有实际使用这个板子的经验,所以向大家请教,望指点。
      我正在用这个板子,在板子的7812的12V供电前面,用了7818先降压,这样,将电源供电电压加到34V,板子的低压部分也没有问题。我用的大功率开关电压,电源的供电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了三只三洋的57*76的3A二手电机,串联,还是用3A驱动。驱动扭矩还是偏小,有失步现象,即便是单轴空走,也有失步现象,表现为多次重复长行程运动后,定位偏移。
     有人建议换分离式的高档的驱动,说力矩会有较大的提高。我个人简单地认为,在低速运行的情况下,如果用同样的驱动电流,同样电源供电,即便是高档的独立式驱动器,力矩并不会明显提高的。
    那么如果换国产的全新的115MM的3A的加长电机,还是用这个驱动器,扭矩上是否会有较大的改观呢?
    补充一下使用的环境:7016铣床,导轨贴了塑,改了滚珠丝杆。但轴承还是原来的端面轴承,压得比较紧。导轨是燕尾的,目前情况下,夹紧力已经是比较合适了,再调轻的话,间隙就偏大了。驱动用16细分,F500空走情况下,用大概50公斤的力向导轨运动的相反方向推,并不能使电机堵转,但失步会向推力方向偏移。
     先谢谢大家!望不吝赐教。

楼主:
用mach系统驱动的。
有一个疑问,会不会是由于板上的光耦速度低,而MACH的DIR脉冲和CLK脉冲间隔太近,导致换向信号过慢而丢步,
从而向一边偏移?板上用的是PC817.

网友:
你把电流开到 最大没有  ,TB6560 还是可以驱动57 电机的 ,A3977 驱动57电机 就吃力

还有就是   电流消退模式 要搞正确

楼主:
回楼上,电流还是3A。
按理论,3A的57电机串联后,用2.1A驱动就可以了。我试了一下,感觉还是3A的力矩大一些,所以,用3A。震动和噪音不是我目前主要考虑的。
谢谢你的发言!

楼主:
把问题问得直白点:
如果有150元钱,是买个加长电机,还是买个独立驱动器,在这里效果更明显?

网友:
我用的就是独立的驱动,,,,带普通的57步进用手抓不住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可把核心速度搞到25KHZ,脉宽在设置大些,排除光藕),如果机器调整好,阻力不大,也可能是MACH3有偶尔间断现象
说说电脑配置,另外只有一个轴运动,丢步吗

网友:
有个LPT端口省电设置 你关掉吧-_- 那个功能有时会关闭并口的5V输出
还有电脑配置不要太烂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为了保证燕尾的刚度,用手使劲横向推燕尾,间隙1S。
所以,塞铁是压的比较紧的 。
用手捏丝杠头上M12的螺帽,转动比较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Y轴和Z轴失步明显些,X不明显,几乎没有。我用划针做记号,观察失步现象,比打表方便些。
刚才把Z轴电机接到X的驱动上,感觉失步现象小了。从这个现象看,跟驱动还是有一点关系的,但在这里,不是主要因素了。
我用单轴运行,两轴运行,三轴运行都观察了,
和失步没有联系。

楼主:
电脑是865主板,2。4G赛扬,512内存,独立显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手抓,是抓哪里啊?
如果是抓电机的出轴,我想是很难抓住的。
但要抓后出轴的手动轮,我想应该能抓住的。

楼主:
我发现我的表达真是有问题,换个方式说:
如果把燕尾导轨的压紧力减小些,是不失步的。
现在我的导轨只能压这么紧,需要增加驱动力。
如果是换国产全新的115加长电机,大概150元一只。
换洋垃圾的60V4A 独立驱动,大概也是150元一只。
当然,两个一起换肯定好,
但如果钱只够换一样呢,
是换哪个好?
还有如果是换电机,这个TB6560驱动115加长电机合适吗?扭矩比驱动洋垃圾电机明显改进吗?

楼主:
其实,关于驱动和电机的问题,坛里有很多的例子。
换86大电机,高级驱动,当然可以解决力度不足的问题。
甚至上大功率伺服,痛快而干脆。
但涉及到具体的个例上,往往和费用和要求纠结在一起,
希望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
这个拿捏起来就让人闹心了,
尤其是对没有经验参考的人来说。
所以,如果能提供成功的案例,
失败的案例,对判断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你要这种情况,换电机

楼主:
FANG老大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厚的功底,对mach也下了功夫研究。
我会认真地体会你的建议。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加长的57电机,有大电感和小电感的不同。小电感的高速性能好,驱动电流要大些;小电感的高速性能不如小电感的,但驱动电流小。我想,低速情况下扭矩特性应该差不多吧?
同样尺寸的电机,价格相差一倍,从140多到近300元一只在淘宝上。我想,价格的差距肯定会体现在性能上,但对于具体的某项性能,却不一定便宜的就比贵的差。比如,低速扭矩,贵的和便宜的是否接近?希望有经验的同学说说。
数值的表示上,有些标2.5,有些标2.8.

网友:
不一样的,我的就是两种一起用的,同样的电源、细分,驱动器的力大的多了

网友:
搞不懂
继续学习

楼主:
刚才只把驱动器断电,电脑的MACH没关闭。调整驱动电流,再加电,一路的TB6560冒烟了,其他两路正常。
正在淘芯片,准备更换后再试。
买这种芯片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这些天一直在折腾,
折腾了才知道这潭水很深。
原来就知道随便找台就电脑,
买个驱动,装个步进,
机器就转了。
感谢前面所有回帖的同学!
衷心地感谢!

网友D:
看你的文字表述来看你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是78系列的稳压集成块最高耐压是30V左右,你用34V己是超压工作;二是7812前加7818有画蛇添足的感觉,除了能降低一点7812温度之外无任何好处;三是上面两个问题正确处理方法,1是增加一组低电压输出到7812;2是用317稳压,加散热片;3是用开关稳压集成块.四是6560在34V下工作己接近危险状态,其安全工作电流最好不要超过2.5A,要想超过2.5A的工作电流的话比较稳健的做法是降到24V,总之别工作在高压大电流状态,否则烧的的机会可就不是一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文字表述来看你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是78系列的稳压集成块最高耐压是30V左右,你用34V己是超压工作;二是7812前加7818有画蛇添足的感觉,除了能降低一点7812温度之外无任何好处;三是上面两个问题正确处理方法,1是增 ...

感谢这位同学的回答!
只是看了TB6560的手册,最高工作电压40V,最大峰值电流3.5A,没有人说这些参数是虚标的,或者说是有条件的。
俗话说,无知者无畏,我只知道相信手册,人家堂堂东芝公司还说大话吗?所以,我敢用。
现在有人告诉我,我知道了,我就不用了。
我把这个集成板加了一些补品电容;将接口电路用了独立电源供电,并将地隔离;将下拉电阻做了修改;希望能提高刚干扰能力;
将输出级上臂也加了回流二极管,希望提高输出管的保险系数;
玩了好几天,也算有些体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的还是换系统的好,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正在学习,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