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MB调整舵机摇臂水平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在设定菜单G里,可以设定十字盘舵机中点,不过MB不允许调整遥控里的SUB TRIM中立点,单纯靠移动舵臂位置的机械调整,往往无法让舵臂处于水平状态。我的三根舵臂里,就两根可以水平,有一根怎么也无法水平。
说不能动SUB TRIM,我还是变动了一下,但是变动这个数据,舵机中立点不会发生变化。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解决舵臂不水平的问题的

网友:
看说明书有那么难吗?

网友A:
。。。目前都水平。。。没调过SUB。。。
貌似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
楼主应该好好看懂说明书,进入G选项后,可以用控杆调节舵机舵臂的水平位置。

网友:
稍微不平没关系

网友B:
LZ的这个问题好搞:在G灯时,调整舵机臂水平,然后调整舵机连杆,使十字盘水平即可
目前,我有个问题:这样调整后,在油门顶和底时,有个舵机的行程比另两个要小一点,不知这样的话,对于MB有什么影响,而且似乎MB找不到调整舵机极限行程的选项,难道用控?。450PRO机子,用的是DS95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的这个问题好搞:在G灯时,调整舵机臂水平,然后调整舵机连杆,使十字盘水平即可
目前,我有个问题:这样调整后,在油门顶和底时,有个舵机的行程比另两个要小一点,不知这样的话,对于MB有什么影响,而且似乎MB找 ...
这个问题貌视直接调控的ATV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舵臂稍微不平,貌似影响不大,十字盘平就可以了,调SUB TRIM不起作用的

网友:
我的可以啊,你的不行?奇怪。

网友:
可以调的,仔细看看说明书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这个问题好搞:在G灯时,调整舵机臂水平,然后调整舵机连杆,使十字盘水平即可
目前,我有个问题:这样调整后,在油门顶和底时,有个舵机的行程比另两个要小一点,不知这样的话,对于MB有什么影响,而且似乎MB找 ...

没关系的,飞到空中就自动调整了,前提是感度不能太低了
我的MB在地面上同时动螺距和升降杆,多次以后螺距就会失效,推螺距有一个舵机不动另一个狂动,好比在推升降一样,但是实际飞到空中完全没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不与关心你的模友分享下心得。

网友:
呵呵。能不能问另外一个问题,我的亚托500,十字盘调水平了。用的是十字盘水平仪,加调整连杆长度,但是试飞时,老是自旋,不知道尾部中立点怎么调,还有,我打尾舵机,MB好像不能自动回中,不知道这个问题碰到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都水平。。。没调过SUB。。。
貌似有中文说明书

耶~看到頭就認得了,怎麼你被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貌视直接调控的ATV就可以了

使用MB,遙控器的ATV、SUBTRUM都不可以動,維持原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