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如何做好Zi6的防震消除果冻效应?(送美女一个))

楼主(2011-06-24):
我试过用硬海绵垫,效果不好
试过用魔术贴,效果有改善
试过用悬空两头拉的办法,但是晃动厉害。。。。。
另外,打开图传后录像效果明显变差
消除果冻,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
录像显示,前十秒左右电机没关,画面很震,差不多撞楼时关电机,画面不震了,清晰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问美女吧

网友:
我是看到刮号里的内容才进来滴

网友:
邮费多少?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给电机加减震垫的?

网友:
 我暂时不说

网友A:
这女的我认识

网友:
说点儿正事儿,我也想知道怎么去果冻。

网友:
很简单换个GOPRO

网友:
GOPRO 不怕震动啊?

网友:
GOPRO 一样怕震动

网友:
来个高人,回答一下正题啦

楼主:
机机最近出现了共震现象,很奇怪,一关电机图像立马清晰无比
应该不是只给zi6减震那么简单,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即整机的共震频率刚好与电机在某个油门产生的频率一样,导致共震。。所以消除共震应该从整机下手.
下次准备实验一下,绑2根橡胶带与绑4根橡胶带的消震效果。。。
我的机机以前是绑4根的,但是绑得机翼都变形了,改为绑2根,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共震

楼主:
一楼更新了最新录像,显示关机前后画面情况,注意听电机声音

楼主:
电机四个镙丝位增加了橡胶垫,效果如何还要测试。
我认为每一个物体都有它的共震频率,这是物体的固有属性,当然你可以改变它。机翼绑紧一点,配重不一样,都可能把这个共震频率改变,从而避开共震。我的机机就是拿掉了图传发射机后就有共震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女的我认识

貌似和我一个村的

网友B:
我用翼龙,摄像机与机身用海绵垫隔开,不要绑太紧
电机座与机身用像胶垫隔开,也不要太紧,但螺丝一定拿胶固定好别褪丝就行
效果还不错,各种油门都没震动了。可以上YOUKU搜我的用户名derekwj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