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一插上电源就炸,吓死············ ...
开关电源一插上电源就炸,吓死·············

楼主(2011-06-24):
29A的电源开关才到货,接上,嘭的一声很响,废了,我用电饭煲的接线,没接地线,是不是不接地线不行呀,懂的告诉下,A6会不会废了

网友A:
接地是为了安全, 一般没这种强制要求

网友B:
电压不对,或者短路了。吧。

网友C:
电源一般要调电压的,调合适了再接A6,不过A6有保护,应该不这么容易坏。

楼主:
线倒是接对了,只是没接地线而已,太夸张了,通电就炸

网友D:
我也遇到了此事 不过充电器没事 很是吓人

网友E:
要么接错线,要么电压没选到220V档,例如在110V档接220V就肯定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