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加转接板同时给两个450电池充电不好吗?为什么?

楼主(2011-06-24):
听老鸟们说用B6加转接板,同时给2个2200 11.1V 25C的电池充电对电池和充电器都不好,请问有模友们有这样试过吗?你们平时电池多,是怎么充的?(求解,谢谢!)

网友:
最好别用转接板,充电时间快不了多少.电源和充电器也热的很.
要么入个A6加保姆

网友:
我一直都这样充,充到差不多就拿下来,分别单独充来平衡!

网友:
两块3s电池用b6一起冲,还没有一块块充来得快,我一般都是用a6+保姆,一个晚上16节3s充好。

以前多买几个lipro,3s冲起来也不错,还可以

好像maxpro5胞胎,一次也能充5节3s,没用过

网友:
白天大电流分着充快,晚上小电流慢慢充

网友:
我一直是2块3S一起充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A:
我在家里一般都是用自制转接线同时连接4组6S锂电用B6开尽最大电流串充(非平衡模式)~
电池都一百多个起落了,依然很暴~

网友:
就是平衡时间长   没什么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家里一般都是用自制转接线同时连接4组6S锂电用B6开尽最大电流串充(非平衡模式)~
电池都一百多个起落了,依然很暴~

电池本身一致性好的话  可以

网友:
用X3也比较方便,一次冲五块电池,我有一个,基本满足需要

楼主:
8楼的仁兄,没那么夸张吧!那样的话,充电器岂不是会很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的仁兄,没那么夸张吧!那样的话,充电器岂不是会很烫的!

B6最大输出功率才50W,满负荷时自身损耗功率应该不超过10W,而且我还外加了散热风扇,一点不热,反而很凉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就只有50W能开多大的电流去充!我入了几个月没用几次就冷藏了它,谁想要?150包邮。

我新买的B6才9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