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诚问:扭杆悬挂有什么方式可以不用螺丝钉固定?

楼主(2011-06-24):
螺丝钉很影响外观和越野,所以问问有没有方法不用螺丝固定,还有。0.5MM的钢丝在买什么牌子的呢?需要多长?

网友A:
可以用AB胶

网友B:
那就用销钉吧~效果是一样的~唯一的缺 陷不是太紧,至于钢丝我建议不要看牌子看东西吧~那两把钳子把它掰断,看断面,掰断越费劲质量越好~当然了跟面条似的你趁早别要~那东西脆的很

网友C:
给楼主个建议,用自行车轮的钢丝,老的那种一根一根的,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网友D:
35的用细的吉他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