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的油门舵机进过水,抖得厉害,老师帮看下

楼主(2011-06-24):
我的方向
舵机
进过水,全部拆来下接上电源,转动方向转轮时候舵机本身抖得厉害,有点点自己动的感觉,需要再换一个了吧?
换春天15公斤还是辉盛995 13公斤的呢? 我的电源用的是4节5号
电池
,哪个对电源要求低些呢

网友A:
是多大的发动机 一般小发送机不需要太大的舵机拉油门

网友:
换了吧,每次玩之前,我都认真检查,以防失控,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B:
换3003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弄错了·· 是方向舵机 不是油门·· 想着油门 就打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弄错了·· 是方向舵机 不是油门·· 想着油门 就打错了·

网友C:
就是接收的供电不足引起抖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池是新买的南孚 4节

网友D:
买个6v的电池吧,这样,在6v的电压下,舵机才能发挥大扭力的,换春天的吧,春天是防水的

网友E:
要是進過水!(是淡水)
先拆开舵机底部,用吹风机吹干內的水份应会好起來的!!

网友F:
电压不足也会抖,进水后抖可能性就大点,还是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水,用吹风机吹干试试

网友G:
辉盛996R 13公斤 這個舵機的電路板做防水比較容易!

网友H:
舵机进水抖动一般是2个问题,一是电路有轻微短路,造成供电不足,二是电位器进水,只要电机没问题,一般可以拆开,吹干,确定干透后装好在试

网友I:
 楼上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