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BEC的3根线,有正反之分吗,白线在上和白线在下都可 ...
电调BEC的3根线,有正反之分吗,白线在上和白线在下都可以吗?

楼主(2011-06-24):
如题

网友A:
不可以,白线是信号线。

网友B:
当然不行,不信你试试,

楼主:
我不敢试,怕接反了烧接收。这个接反了会烧接收吗?

网友C:
一般是白线(信号)朝上插接受

楼主:
谢谢LS各位,我的接收是2702V,终于找到说明书了,的确是“白线朝上”。

网友D:
反了不烧接收

楼主:
原帖由
wangfine1975
于 2011-6-25 08:55 发表
反了不烧接收
谢谢,这下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