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问题

楼主(2011-06-24):
用其它控玩Mcpx的注意了,不能用微调或中立点功能调十字盘水平(原装控没这些功能),只能调拉杆长度,不然的话一推油门
舵机
会慢慢向一边顶死,它只认原中立点。

网友A:
DX6I行不行?

网友B:
不会吧楼主,我用9X2就是用中立点调的0度,没有你说的现象啊。

楼主:
我的就会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无副翼都是这样的, 斜盘水平不能在控上调, 除了某些变态的设置方法像是FS600

网友D:
看来LZ是初次接触三轴的…